buck 电路中的电感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0-01-27):
图中的L1如何计算?请各位高手帮忙或介绍资料给本人参考。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感等于输入电压减去输出电压的差乘以占空时间的积除以0.2乘以输出电流的积的商.
L=((Ui-Uo)Ton)/(0.2Io)

网友B:
此电感设计的原则,是在负载(图中未画出)最轻(即输出电流最小)时,电感中电流连续。

网友C:
一般来说 电感值大一些,除了占用体积大之外还有些的坏处么?

网友A:
从公式可以看出。电感值大了,是达不是设计要求的功率或电压的。

网友D:
从公式可以看出。电感值大了,是达不是设计要求的功率或电压的。
引用 网友A:

不会达不到功率和电压要求,动态响应会慢。

网友B:
4楼:
除了6楼所说动态响应慢之外,另一个坏处是成本高,还有一个,是重量大。

网友E(2010-07-16):
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出来后,是不是还要对数据进行处理下(在自己制作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