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关于stm32驱动彩色LCD的问题

楼主:
12.1的屏 stm32能带起来么?
屏是41pins 硬件方面 应该怎么连线阿?
片子是stm32rbt6 好像没有FSMC
这个是屏的接口信号图

本人新手 恳请大牛们指导一下啊  谢谢啦先

网友A(2010-01-28):
兄弟,你这块屏是RGB接口的,而FSMC需要的是MCU型接口的液晶模块。
MCU型接口需要一个LCD驱动IC,将RGB接口转换为MCU型接口。同时还需要
有SRAM的支持,才能维持已刷新的内容的持续显示。

网友B:
你这个屏 不能驱动

网友C:
对,接口类型不对
同意2楼

网友D:
不能直接驱动的!自己弄个CPLD转下吧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答
还有个问题 stm32f103rbt6 应该没有FSMC 就算屏的接口可以 是不是也没办法驱动阿

网友B:
屏的接口可以的话  软件是可以模拟总线的那就可以驱动  没有FSMC还有其它接口 比喻SPI有些屏就是这个接口

网友E:
不能直接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