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晶体管的密勒效应问题

楼主(2010-01-28):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才会有密勒效应。共集电极电路和共基极电路都没有。
有什么作用?一般地说,不是什么好作用。密勒效应使得表面上的输入电容变得很大,这是放大器所不希望的。

楼主:
那是不是只要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就会产生密勒效应?有没有频率高低,电压大小或电流大小的限制呢?

网友A:
4楼:
当然有,密勒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共射极放大电路的电压增益。

网友B:
我用9014,在100khz以上,感觉很明显

网友C(2011-03-18):
米勒效应是由晶体管的基级——集电极电容Cbc的作用而产生的,只要是共射电路都会发生米勒效应。

网友D(2011-07-20):
对于共射电路来说,米勒效应相当于将集电极电容等到到输入端(等效电容约为1-A倍),等效电容与输入电阻构成低通滤波,所以影响高频响应。当然有利用米勒效应做极点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