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下的cstart.s79问题

楼主(2010-01-28):
在IAR 给的例子中的cstart.s79下有这样一段:
;---------------------------------------------------------------
; ?RESET
; Reset Vector.
; Normally, segment INTVEC is linked at address 0.
; For debugging purposes, INTVEC may be placed at other
; addresses.
; A debugger that honors the entry point will start the
; program in a normal way even if INTVEC is not at address 0.
;---------------------------------------------------------------
  MODULE ?RESET
COMMON INTVEC:CODE:NOROOT(2)
  PUBLIC  __program_start
  EXTERN ?cstartup
  EXTERN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prefetch_handler
  EXTERN data_handler, irq_handler, fiq_handler
  CODE32 ; Always ARM mode after reset
  org 0x00
__program_start
  .
  .
  .
org 0x20
                 dc32 ?cstartup
  org 0x24
;                dc32 undef_handler
  org 0x28
;                dc32 swi_handler
  org 0x2c
;                dc32 prefetch_handler
  org 0x30
;                dc32 data_handler
  org 0x38
;                dc32 irq_handler
  org 0x3c
;               dc32 fiq_handler
  LTORG
;  ENDMOD __program_start

       ENDMOD

===============================================
我想请教一下 我用红色标记出的2句话的意思,他们是起什么作用呢?
各位DX帮帮忙哈

网友A:
COMMON INTVEC:CODE:NOROOT(2)
以下代码放到INTVEC段,代码类型CODE,对齐4字节
dc32 ?cstartup
定义一个32位的常量,这里就是启动代码入口地址

网友A:
你这些都是IAR 4版本的,5版本简单多了
建议你用最新的 5.4.11

楼主:
明白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