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AD前级电路

楼主(2010-01-28):
采样的设备是位置传感器,传感器输出信号范围如下图:

信号测试负载为10K欧,C=4.7nF
各位大虾,用以上的电路做采样前级调理怎样?

网友A:
运放不注明型号,信号不注明频率和信号源内阻,AD转换不注明精度要求,谁能知道怎么样?

楼主:
运放是AD8030
信号为直流电压。AD采样精度是12Bit的,采样率要求20ms就可以

网友A:
采样要求20ms,用那么快的运放干什么?有钱没有地方花?还是跟老板有仇?
查查该运放失调电压最大达多少,再看看是否小于输入电压的1/4096,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否则你那个12位AD就算白搭。

网友B:
失调和AD分辨率没有必然联系吧,只是个零位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