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B(2)

楼主(2010-01-28):
射频发射功率,灵敏度,或者CODEC功放都是按dB计量的,dB本身是个比例,那在谈到功率时经常提的dB是按照什么标准算出来的呢?1V?1W?

网友A:
dB是个相对量纲,具体定义要看其基准,比如微功率无线系统的发射功率通常用dBm来表示,m代表mW,以1mW为基准,公式为10log(以mW为单位的功率),1mW取对数再乘以10即得0dBm,10mW为10dBm,100mW为20dBm。对于其它dB量纲的定义,我曾详细写过一篇帖子的,就在本坛,只是不知是否还在,改版时,俺的多数帖子特别是精华帖都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