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仿真实验

楼主(2010-01-28):
各位我做了个电压跟随器的仿真实验,怎么电压没跟随呢?而且变的很小。理论推算,uo=u-=u+=波形发射器的电压(方波振幅1.8V,偏置2V。)

网友A:
换一个速度快一点的运放吧。

LM324的带宽是1MHz,你的信号频率是2M,当然衰减了啊。

网友B:
方波信号频率1MHz,LM324也跟不上。要想LM324跟随器输出看得过去的方波,信号频率最高只能十几kHz。

网友C:
用运放时,最起码得考虑两个参数,增益带宽积和压摆率,你仔细看看LM324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