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PCB疑问

楼主(2010-01-28):
(无正文)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画完板之后,是不是会加上几个焊孔来增强上下地的相通性能?

楼主:
大虾们,帮帮忙哦!

网友A:
地上的毛刺可以修的!

网友B:
高频PCB在铺铜后在顶层地跟底层地之间打过孔是必须的。

网友B:
地的边刺是什么东西?建议贴图看看

网友C:
在  Polygon  plane 中  把 plane  Settings  的  Grid size   AND  Track  width 从新设置就OK

网友D:
主要是看板子子两面所有的地
是否都是连通的
任何一块
所以
过孔的主要目的是把孤立的地
连起来
至于其他
比如5楼所说
我不了解了

楼主:
地的十字连线太细,如何加粗?

网友E:
十字地线可以加粗,方法一:在铺地设置里设置线宽,方法二:删掉十字地线,自己手动画线添加。
毛刺 也可以修掉。但是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具,所以不清楚具体操作。为加强地的联通和 散热 应该是要加地孔的。

网友F:
地线加粗在rules,polygon connect style下,在conductor width那里设置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