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pic单片机真要看看手册。。。。

楼主(2010-01-28):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uf[0];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uf[1];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uf[2];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uf[3];
上面并没有发出4个数据。。。。。
改为下面的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uf[0];
        DelayUs(5);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uf[1];
        DelayUs(5);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uf[2];
        DelayUs(5);
        while(!TXIF)  continue;
        TXREG = buf[3];
才能发出4个数据。。。。。
感慨下,看了手册,大概是TXIF变化比代码执行慢,覆盖了之前的数据。。。。。

网友A:
共同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B:
这属于基本常识的问题。

楼主:
好像其他的单片机并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检测TRMT(发送移位寄存器空)进行发送
而不是仅检测 TXIF(BUF空)  TXIF 通常是常高的
仅会在填入TXREG后置低一小段时间
即TXREG被送入移位寄存器后置高(此时发送才刚刚开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别人告诉我的 后来看手册也确实是如此
你可以参看pic自己的Sample
叶公应该也知道这个 他就是不说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学习了。。。

楼主:
叶公应该也知道这个 他就是不说:L

网友D:
pic 的就这样,还以为别的单片机也都这样。

网友E(2012-12-22):
还没正式开始PIC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