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被打磨掉的单片机,我想知道它的型号

楼主(2010-01-28):
各位,我有一个被打磨掉的单片机,我想知道它的型号,谁能帮帮我?
能知道的信息如下:
1、该单片机有28pin,分别有PDIP和SOIC两种封装。
2、PIN1是复位引脚
3、PIN9 和PIN10接了20M晶振
4、PIN8,PIN19接了电源地
5、PIN20接电源 (+5V)
6、PIN17 TX
7、PIN18 RX

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PIC的芯片,可以用ICD来读芯片ID

网友B:
随便就去读ID的话会不会烧芯片啊?

网友C:
我目前用的18f2520和你说接法一样

网友D:
貌视在别的板块见过这个帖子

网友B:
假如别人的不是PIC单片机你读ID很可能把IC弄坏了

网友E:
PIC16F7x和这些引脚信息对应。

网友F(2010-03-05):
用PICKIT2读一下,就可显型号

网友G: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型号是PIC16F73或PIC16C73或是PIC16C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