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485总线奇怪现象,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1-28):
RS485总线不通,可并接一个无源转换器想侦测通信数据时,又通了;取下转换器又不通了

网友A:
可能未加终端匹配电阻,而接入的“转换器”充当了此电阻。

网友B:
除楼上所说原因外,还可能跟楼主的电路结构有关,特别是采用非标设计时。

楼主:
电路设计到是很简单,MAX1487的485AB脚串了10欧电阻就出来了;以前用过加偏置电阻的做法,设备挂多了反而有问题

网友B:
挂多了有问题是你的电阻取值有问题,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