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失调电压是这样理解的吗?

楼主(2010-01-28):
(无正文)

网友A:
也可能是90mV。

除失调电压外,还需要考虑偏置电流,偏置电流在输入端电阻上的压降。

楼主:
哦,谢谢。忘了失调电压可正可负。

网友B:
那偏置电压是不是也有负的啊

网友B:
错了 是失调电压

网友C:
失调电压
不单单是指输入,更实际的是指输出失调电压Vos,但为了方便比较失调程度(比如考虑不同放大倍数时),采用统一折合到输入端,即计算Vio的方法。

网友D:
请问偏置电流怎么算啊?谢谢!
2# maychang

网友C:
偏置电流好象没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