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有关C8051F020 程序突然跳回起点

楼主(2010-01-28):
如题,在机器运行的过程中,大概每运行十几次,在程序的同样位置,突然会死机。
后来追踪了一下,发现这个时候程序竟然飞回来起始处,而且不往下走。
基本可以排除硬件干扰的问题。程序中仅使用了timer3中断。
想请教下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可以采用什么办法避免?

网友A:
watch dog ,关了它!

网友B:
LZ dog已经关了

楼主:
开始,发生问题的语句是在timer3中断中调用的函数里的。后来我把出现问题的语句及后面的语句独立作成一个函数,不放在中断中调用了,结果在新的函数里同样的语句后还是出问题了。实在想不通

网友C:
把终端EA关掉,从main开始一点一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