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CB板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28):
有些器件的布局是否距离太远了?
线不宜过长
而且边上的是地线还是电源线?
如果是电源线
那不是把整个系统都围起来了
这样是否合适?

楼主:
边上的是地线,也没有完全围起来
你所指的是哪部分太近了,线不宜过长,长的基本都是电源和地线,难道要分成一段一段?

网友B:
我觉的 工艺上面 有待 提高的
焊盘引出的线 太细 容易断

网友C:
我觉得没啥关系,看你整个系统的速度和板子的尺寸了,低速数字的长点也没啥关系,小于0.35/最高频率长度的影响不大,保险的话在输入端加点小电容

网友D:
感觉布线布的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E:
楼主的板子还可以再压小一点,完全不需要这么大

器件隔得太开了

如果你板子非得做得这么大,你可以把空隙留在四周

网友F:
有些线也许可以缩短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