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302的郁闷...

楼主(2010-01-28):
DS1302运行过程中,连续运行几天后出现时间跳错,不知何故...
MCU:89S52,晶振11.0592M,LCD显示

楼主:
PS:备用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A:
把现象总结一下,有没有规律?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是因为程序里把数据进制没处理好。

楼主:
基本没规律。
现象:有时上电后显示时间为:2000-18-01  02:01:21

网友B:
这类芯片应该有很多人用,网上找找看看人家怎么做的,对比以下说不定你会发现点什么

网友C:
如果时间显示的如你所说
你可以查查看
是否电池掉电了

楼主:
使用PCF8563也出现一个现象:

时间原来是和电脑对准的,

运行一段时间后,断电再上电几次(电池不间断)后,时间居然慢了几个小时...

网友D:
检查下程序的稳定性吧

网友E(2017-05-06):
做时钟这类芯片不准

网友F:
应该是时序不严瑾造成的

网友G:
掉电后, PF8563有没有电池供电? 它的32.768的晶振有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时钟这类芯片不准

用什么芯片比较准一点

网友H:
PCF8563就挺好,一年差不了几分钟,一般应用可以满足

网友E(2017-06-09):
普通应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