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点的疑问

楼主(2010-01-28):
都说电容上电压不能突变、电感上电流不能突变,是不是只针对它们不能从原来有的突然变到0.(也就是说只针对减少的)

网友A:
当然不是。
这里的“变”,指任何变化,包括增加和减少。

楼主:
thanks!可我总在想 要是一电容已经充满电了,再突然给一个更高的电压,难道它还能继续充电?以确保瞬间不变? 电感倒还说得过去,它总是阻值电流变化的!

网友A:
3楼:
“如果一个电容已经充满电”这句的意思,就是电容两端电压不变。
“突然给它一个更高的电压”,于逻辑是不通的,因在此时之前,电容充电是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换言之,必是有限电流对电容充电。“突然”这一瞬间以后也必须是有限电流对电容充电。
“电容上电压不能突变”,是对充电电流有限而言,若充电电流无限,电容上电压就可以突变了。可以仔细看看电容两端电压与电流关系,注意看微分形式关系式。

楼主:
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前提条件是在有限电流对电容充电的过程。也就不存在电容充满电后再给更高的电压这一说法。

网友A:
否。电容充电后可以再给更高的电压充电。

楼主:
:( 不是说充满了吗 。电源电压不变

楼主:
:( 不是说充满了吗 。电源电压不变,电容两端电压不是将保持不变吗? 如果再给上更高的电压 它还能继续充电的啊?

网友B:
RC电路的零输入响应知道吧?T0时刻电容上电压为0,你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T0时刻电容的电压不为零,然后外部再给一个激励信号,这不是和零输入响应一个道理吗?明白?

楼主:
don't know。:L

网友C:
有意思,关注一下!

网友D:
给电容充电,按理想器件来说,没有“充满”一说。只要你能够给出更高的电压,电能会继续往里灌。但现实中的器件是有一定的耐压限制的,另外电源的电压也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说充到一定程度(如到了电源电压附近)后就认为是“充满”了。

给电容加电压(或减电压)将直接影响电容极板间的电场强度。电场是能量的载体,要改变它的强度就必须输入或放出功来。而如果想在瞬间改变电场的能量(即强度)就必须瞬间注入或释放一定的能量,这意味着需要瞬间有一个几乎无限大的功率,则流过电容的电流将几乎无限大(注意:W=IV)。由于任何电源的内阻都非零,也就是不可能注入无限大的功率。同样,环路中有电阻和(分布)电感存在,电容也不可能以几乎无限大的电流来释放其能量。

由上可知,电容两端的电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突变(瞬间阶跃)。

网友E:
电容的大小电感的大小决定了突变的内容!

网友F:
复习一下牛顿定律,哈哈。。。
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
一个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将保存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质量越大,惯性越大。
一个电容在没有受到外加的电流作用时,将保持电压为0或电压不变,电容越大,电压保持能力越强。

牛顿第二定律:F=ma  =》a=F/m    外力作用时,物体将产生加速度,质量越大,加速度越慢。物体的速度不能突变,要使物体瞬间改变速度,要尽量加大作用力或减小物体的质量。
在外电流作用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将会改变,电容量越大,电压改变越慢,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要使电容上的电压瞬间改变,要尽量加大电流或减小电容的容量。

网友A:
9楼:楼主显然是没有学过电路的业余者,你跟他讲什么一阶电路零输入响应?
  还是我来说说吧。  如图。

  假定电容C开始时两端电压为零。开关S闭合瞬间,电阻R两端电压就是电源电压,电阻中电流为 E1/R。
  随着电容被充电,两端电压越来越高,电阻中电流将越来越小。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理论上是无穷大),
电阻中电流降为零,此时我们说电容已经“充满电”,电容两端电压不再变化,开关S闭合或关断无影响。
  把开关S关断,E1换成另一个电源E2。如果E2>E1,那么电阻左端电位高于右端电位,电阻中电流从左向右,电容继续充电。随电容两端电压变得更高,电阻中电流减小,最终电阻中电流为零,电容重新“充满电”,只不过是在更高的电压上。如果E2<E1,电阻中电流方向向左,电容两端电压降低,最终电阻中电流仍为零,电容仍然是“充满电”,只不过是在较低的电压上。
  进一步,可以考虑如果不是直流电源而是交流电源,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显然没有学过《电路基础》这样的课程,而且由楼主另外几个如单片机小键盘继电器续流二极管的帖看,是个刚入门的热情很高的业余爱好者。我之所以敲这么多字,完全是出于楼主的热度。但需要注意,只是这么用语言解释电路,永远是业余级,不可能上升到专业级。要上升到专业级,必须好好学几门课,第一门就是《电路基础》。技术交流版面有老tyw发的《图解电路基础》,这是入门级的教材,可以好好看看。此书讲得比较粗浅,老tyw也发过更深一些的同类教材。
  下一步是学习模拟电路。老tyw也发过模拟电路教材,可以下载。
  每一门课程,都不能只看一本书,而且每本书不能只看一遍。反复学习,才能够温故而知新,学得更深。

网友G:
我认为应该说的简单一些,当电容在某一电平充满电时,就像你在一个瓶子里放入满的沙子,现在认为瓶子已经满了,重量是1KG,但你给一个更高的电平你相当于再向瓶子里倒水,这时还能注入,总重量变为2KG,说明还是可以再放进东西的。

网友D:
我认为应该说的简单一些,当电容在某一电平充满电时,就像你在一个瓶子里放入满的沙子,现在认为瓶子已经满了,重量是1KG,但你给一个更高的电平你相当于再向瓶子里倒水,这时还能注入,总重量变为2KG,说明还是可以 ...
引用 网友G: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H:
突变的突,是指很短的时间

电容电感中的电压电流突变并不是指变化到0,而是指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需要时间.

网友B:
这样的讨论很有趣,越是基础的问题就越要掰开揉碎了说,大伙都来发言吧

网友I:
按照数学原理解释,不能突变的“原因”是突变是一种完全的“柔性”概念,想让它咋滴就马上咋滴。而电容电压电感电流,是根据积分规律变化的,可以这样说,它们不能突变,但可以发生“积变(积累变化)”,是一种有柔性但也有惯性的概念。

网友J:
建议去学学物理
电容上的电压U = Q/C,Q是电容上的电荷,电荷跑掉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不能瞬变
电感的电流是因为安培环路定律,西格马(电流I)= H 点乘 l 做闭路积分,因为磁场内含能量,磁场强度不能瞬变,所以I也不能瞬变

网友K:
如果把电容相称水池,那么水池的最大高度是电容的耐压。
给电容充电,通过水管给水池加水,电流就是水管的大小,决定了充电的时间。
你说的“充满”应该是水池里不在进水,但不代表水池里的水满了。

网友L:
要是有冲击电压
和冲击电流都能突变的

网友A:
23楼:
冲击电压不能使电容两端电压突变,所谓电容吸收冲击电压抗干扰即基于此。

网友M:
想问问怎么区分一半的瓷片电容的耐压等级?

网友D:
要是有冲击电压
和冲击电流都能突变的
引用 网友L:

“冲击”电流能使电容上的电压发生突变(阶跃),
“冲击”电压能使电感上的电流发生突变(阶跃)。

这是在频域分析中确定电容和电感的初值时常玩的把戏,但这是“数学”而已。

楼主:
thank you !我想我有点明白了··我以前老这么认为:一电路中,当电容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时候就认为是“满”了。我要把这个“满”在观念中去除。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使我热情高涨,终有一天我也会像各位一样 熟练驾驭“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