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V发生器电路!!

楼主(2010-01-28):
这个电路是一个UV发生器,U2是一颗74HC4060D,它在这个电路中只是起一个振荡功能吗?Q2与Q3组成的是一个双稳态电路吗,它是通过74HCD4060控制Q4来控制Q2与Q3的吗,但是我怎么看我都想不通它的原理,还请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A:
Q2Q3是无稳态电路,即多谐振荡器(磁耦合)。
4060是个振荡器加计数器。其振荡频率由R12C13决定。在本电路中是定时用。

楼主:
谢谢二楼的分析,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已经想得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Maychang",4060的定时时间是怎么调整的????b]

网友A:
4楼:
9脚上接的电容和10脚上接的电阻,其值越大,4060的振荡频率越低,定时越长。
振荡周期约为2.2RC。

楼主:
"Maychang",刚才我按你的指导试了一下,感觉定时不准..

我刚才是按十分钟定时算的,10/60=0.17H(将分种转换成小时),我C13是用的0.039uF,那么R12就等于0.17/2.2*0.000039=1.9M,我接出来定时时间是不对的...请问我的算法对吗???

网友A:
6楼:
我在5楼说的2.2RC是一个振荡周期,我在2楼还说过4060是个振荡器加计数器。
CD4060内部除控制逻辑和振荡电路外,还有一个14位二进计数器。按首帖图中接法,要计数到8192个振荡周期才发生动作。若振荡周期1秒,实际定时是2小时16分。
你的算法不对。2.2RC计算出单位是秒,其中R单位欧姆,C单位法拉第。

楼主:
"Maychang",看了你的回复,还是搞不明白应该怎么算.....按首贴图中接法,我要得到十分种定时,能否请你半具体的算法写出来,也让跟我一样不懂的学习一下,先谢了!!!!

网友A:
8楼:
10分钟是600秒,600/8192/2.2=0.0333,RC之积为0.0333即可。
这只是参考值,RC振荡的频率很不准确,最后仍需要人工调整。
注意R14应该为R12的2倍至10倍范围内。

楼主:
不明白"600/8192/2.2=0.0333"中8192这个参数是怎么得到的,你的算法我还是没搞懂,不知道看过此贴跟我一样没搞懂的有没有搞懂,懂了的出来讲讲是怎么回事,以便向Maychang求得验证.

按首贴中4060的接法,我自己估摸着做了一个,测试定时在十分中,R14用的是1.5M,R12是430K,C13用的是0.041uF.还是没搞懂是怎么算的.....虽然达到了想要的结果,但还是想搞懂....

网友A:
Sign!
8192是2的13次方。
4060是14位计数器,计数到8192时3脚变成高电平。

楼主:
找了点资料看了看,这"8192"是不是以振荡频率来算?但是不明白这"8192"是怎么算得的.....

网友A:
12楼:
我在11楼已经说过,8192是2的13次方。
此数与振荡频率毫无关系。
搞清楚二进制计数再说。

楼主:
Maychang有点火大了,呵呵......请先不要发火,等我搞明白你再K,我很愿意接受.不是我没有搞清楚二进制数,应该是你的指教我还没有领悟明白.按你的"10分钟是600秒,600/8192/2.2=0.0333,RC之积为0.0333即可".我现在按首贴中4060的接法,R14用的是1.5M,R12是430K,C13用的是0.041uF,来验算,600/8192/2.2/0.000041=811,这个结果与现在的实际值就差得远了,是否公式有误????

网友A:
火大就不会回你的帖了。
你看看,这么大的论坛,除我之外,还有谁回你的帖?到目前为止是没有。

4060振荡周期为2.2RC,这是厂家datasheet给出的。这种RC振荡器,很不准确,实际振荡频率和计算值可能相差30%。我在9楼也说过:“这只是参考值,RC振荡的频率很不准确,最后仍需要人工调整”。
再说,你的电阻电容数值也不是准确的,电容的误差通常是20%。
所以,定时时间与计算值差一半,并不希奇。

网友B:
maychang大叔是好人啊!每次都回我的帖,哈哈哈

楼主:
呵呵呵....对于老手来说,可能是认为了的问题太简单了吧....没办法呀,不懂是这样的...还请大家见凉了....

在这里谢谢Maychang前辈.....

网友C:
支持楼主把maychang问倒

网友D:
估计比较困难

支持楼主把maychang问倒
引用 网友C:

楼主:
哈哈哈............

       改天有问题就问"john_light"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