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0-01-28):
我们通常在继电器并上一个反向的二极管,以开关断开的时间,继电器里的线圈产生自感电势击穿它附近的元器件。我现在就在想:难道它产生的电流就只在二极管和线圈组成的回路上流,不会流向别的地方???这个二极管就这么有吸引力?

网友A:
楼主的问题真是奇怪,水往低处流,难道还能往山上跑?

网友B:
哪里的阻抗小,电流就往哪里流

网友C:
:funk:会往山上流

网友D:
这是最为基本的问题,但要彻底理解却非简单。

首先自感电动势是由继电器线圈形成,自然相关电流必流经线圈。其次线圈外可能有多个通路,各通路的电流为(-LdI/dt - Ek)/Rk,其中L为线圈电感,I为线圈上的电流,Ek和Rk为串在某k通路上的电源电压和电阻。可见Ek和Rk都小的通路,流过的电流就大。那个续流二极管所形成的通路上Ek为零,由于是正向导通,Rk很小,故相应通路的电流((-LdI/dt - Ek)/Rk)就较大。

另外要注意的是,由于续流二极管通路上的电流较大,减小了I的下降速度,致使LdI/dt不会太大。因此对于其他的通路(-LdI/dt - Ek)可能是零,甚至是负。所以保护了其他通路的安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总是看你如此耐心的对待我们这些新手的问题,发自内心的佩服你!很感谢!

楼主:
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但是很感谢

网友F:
想不明白,你就这样想,打雷的时候你扛一根竹竿在空地上跑,雷不打你打谁。当让比喻不太雅观,不过可以让楼主理解。

楼主:
要是我抗着避雷针的话··还是打不着~~我相信有一天会打着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