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10-01-28):
我要设计这样一个电路,用于控制一个80W的直流电机,能够使得这个电机到一定位置停止,然后延时1秒反向运行,通过脉冲发生器(频率可以调节)控制电机运行速度。
  主要任务:
1.设计电源;2.设计控制线路(启动,停止,到位);3.设计延时电路;4.设计脉冲频率调节电路。

小弟菜鸟 这个题目应该不是很难 请高人指点 小弟受教

网友A:
这样的控制要求,以单片机+H桥比较简单。
如果使用单片机,某些单片机自带PWM输出,可以省去脉冲频率调节电路,这些工作由软件完成。延时电路也可以由软件完成。
比较常用的带PWM输出的单片机,有ATmega8/16/32等等。
供电动机的电源可以用最普通的整流电源,不必稳压。

网友B:
如果到位位置要求精确需要采用光电旋转编码器,MCU据此判断电机行程,接近目标距时要减速,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毕竟是学校设计而非工程或产品。

网友C:
“能够使得这个电机到一定位置停止”这个要求用普通电机实现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