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速性好的放大器芯片型号

楼主(2010-01-28):
小弟不才,最近高的一个放大器一直无法清晰地分辨由压电传感器产生的信号的准确地到达时间,小弟用的是AD 8221  转换速度是2.5V/miuS    那个压电传感器的信号放大后约为10V以内

不胜感谢!

网友A:
你想分辨信号什么时候到,用个比较器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压电传感器输出量是瞬态量

网友C:
? 快速性好? 这个词语太不专业了吧,按照楼主的意思应该寻找输出摆率大的运放,一般是电流反馈型的,输出摆率能做到100-1000V/us,不知道这个速度能不能满足楼主需要?

网友D:
压摆率还是比较其最快,基本都上千

网友E:
是不是转换率SR什么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对啊,是Slew Rat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