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个电路可以实现这个磁铁旋转功能?

楼主(2010-01-28):
领导让设计个电路驱动一个最简单的步进电机,就相当于一块磁铁,给一个脉冲磁铁旋转一圈或几圈,但是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到怎么实现这么个功能,除了单片机比较容易点,其他的还真是没有好思路呀。
各位大虾有没有用过类似电路的,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要有这个电机,然后才能够设计驱动电路。

网友B:
可以这样试试:

将这个转体做成偏心轮的特征,让它转多少圈还是会停在一个位置上.
你只要在它停止位上装上磁铁,然后与驱动线圈相斥产生驱动.

这样,每发一个脉冲,它就转几圈(看驱动能力和转轴的阻力).

楼主:
现在机械方面基本已经可以了,借用的小时计的机械机构,以前有个一秒一下得脉冲电路,现在想用来做个计数器,不过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电路来实现,一个脉冲走几圈呀。

网友C:
步进电机没有一个脉冲转几圈的说法,是一次换向转一个固定角度。

楼主:
这个机械机构借鉴了步进电机的基本原理,使用正负脉冲来驱动旋转180度,现在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电路来将外界的一个脉冲控制几个固定的正负脉冲来驱动磁铁来旋转角度。

楼主:
现在初步打算用单片机来实现了,领导等不了俺这个笨人来琢磨电路了。可怜呀

网友D:
找个石英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