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静电电路影响失真度

楼主(2010-01-28):
大概的电路如图,三极管为2n3904,THD+N只有50几db。
将三极管拆除,THD+N可以达到8、9十db。
应该是负压时三极管导通导致,但是据说有些三极管不会产生这种现象。请推荐这种三极管型号,谢谢。

网友A:
MUTE要置成负的才行,至少比信号的负端更负。否则管子的BC反置导通。

楼主:
MUTE要置成负的才行,至少比信号的负端更负。否则管子的BC反置导通。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可惜现在板子上没有负压.
是否有bc反置不会导通的管子呢?或还有没有其他效果更好的三极管静音电路.

网友B:
没有负压,这个电路就只能这样了,在集电极回路里串个适当的电容会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