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C语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1-28):
sbit key1=P3^0;
if(P3^0==0)
{
    P0=0x7f;
}

if(key1==0)
{
   P0=0x7f;
}
有区别吗??

网友A:
“功能”没有区别,但“形式”有区别。

楼主:
但是我在板子上玩得时候,就出现了显示不一样.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t;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init()
{
        P0=0;
        P2=0;
        TMOD=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
        if(t==10)
        {

                if(key1==0)
                {
                        P0=0x3f;
                }
                if(key2==0)
                {
                        P0=0x06;
                }
                if(key3==0)
                {
                        P0=0x5b;
                }
                if(key4==0)
                {
                        P0=0x4f;
                }

                t=0;
        }
}

第二个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t;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init()
{
        P0=0;
        P2=0;
        TMOD=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
        if(t==10)
        {

                if(P3^0==0)
                {
                        P0=0x3f;
                }
                if(P3^1==0)
                {
                        P0=0x06;
                }
                if(P3^2==0)
                {
                        P0=0x5b;
                }
                if(P3^3==0)
                {
                        P0=0x4f;
                }

第一个程序时我想要的结果,第二个程序我程序一烧进去就显示3 ,按键也没反应。

                t=0;
        }
}

网友B:
sbit key1=P3^0; 中的^是keil C对于C语言的扩充,表示P3的b0位。
标准C里^表示按位异或。P3^0结果还是P3。
所以if(P3^0==0)是错的。这一句相当于if(P3==0)
你可以自己看看反汇编的结果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这个是异或。

读锁存器 读引脚

网友D:
Volatile的问题吧

网友E:
区别太大了。。。。。。。。

网友F:
跟编译器有关吧,如果是标准C的话  4楼 正解

网友B:
4楼也还有问题。
刚才在Keil里试了一下,把P3^0换成P3^1,或者P3^3结果不变。
if(P3^1==0),反汇编的结果还是相当于if(P3==0)
难道是keil的bug?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G:
感觉不应该出问题啊,你把P3=0xff;放到init()中再试试

网友H:
用P3_0或者key1

网友I:
跟编译器有关吧,如果是标准C的话  4楼 正解
引用 网友F:

要是标准C的话,这句编译通不过的。
sbit key1=P3^0;

网友J:
4楼正解
一般是先定义后使用
因此你定义过才生效
如果没有定义
则使用时
是按照4楼所说的进行

网友K:
没啥 编译器的问题 跟踪一下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