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深度负反馈问题?

楼主(2010-01-29):
(无正文)

网友A:
深度负反馈,还是负反馈,与普通的不太深的负反馈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反馈更深一些。
要判断电路中的反馈是否深度负反馈,先要定义好多深才算深度负反馈,正如“很大”必须先说清楚多少才算大,否则无法判断。

网友B:
深度负反馈通常是由于闭环中有一增益非常大(理论上无限大)的放大环节,以至于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强度”相仿且相抵。而通常的负反馈,其反馈到输入端的信号强度比输入信号强度来得小,通常不能完全相抵。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由于深度负反馈的这种特点,其可以消除放大环节中的种种缺陷。理论上说,其特性将基本上由反馈回路确定。

楼主:
资料上说在运放中如有深度负反馈则放大倍数与运放无关,只与外面电阻有关,那我如何知道它是否处在深度负反馈中? 你说的定义是自己定义的与电路的反馈大小无关?那又如何定义? 菜鸟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B:
关于“深度负反馈”,我在三楼已经给出“形式”上的定义。此定义自然和电路有关,否则便是自说自话了。

在运放电路中,由于通常将运放的自身增益理解为无限大(理想情况下),因此反馈就成了深度负反馈。正因为是处在深度负反馈下,运放的放大倍数以及其他的一些特性将由反馈回路确定,即外面的电阻确定。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你们!!!

网友C:
反馈系数=1,叫深度负反馈。

网友A:
7楼:
那可不一定。反馈系数完全可以小于1,仍然是深度负反馈。

网友D:
深度负反馈,|1+AF|>>1

网友E(2013-12-03):
如何判断深度负反馈,也就是如何计算反馈深度AF,然后再决定是否是深度负反馈,教科书一直是避免这个问题,直接告诉此电路处于深度负反馈。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难度在A的计算,F好算。

网友E:
我不晓得为什么教科书上会回避这个问题,是没有用处吗?一般引入反馈的话都是深度的负反馈吗?等待牛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