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寻找LM3S1439与LM3S618芯片启动受温度影响的原因

楼主(2010-01-29):
在使用群星芯片过程中发现部分群星芯片受环境温度影响, 导致芯片上电后启动时间延长, 具体的现象是当环境温度在10℃左右的时候, 芯片出现上电后无法启动, 这时候继续保持电源, 芯片会在几分钟后才开始工作.  如果发现上电无法启动的时候, 用手压住芯片, 用体温加热芯片, 或者用热风加热,  芯片就可以上电后立即启动. 当能够正常启动的芯片关掉电源, 放在室外环境下冷却后, 再次启动, 则芯片启动又需要很长时间,  只要加热就可以立即启动. 但芯片只要开始工作后, 就不再受温度变化影响了, 只要不断电, 即使温度变低芯片也可以正常使用.
    以上问题只要更换新的芯片就能解决问题。
    我们目前使用的群星芯片主要有两款, 分别是LM3S618和LM3S1439, 其中618(C2版本)在使用的40片中发现有1片这样的情况, 1439(A2版本)在使用的30片中也发现4片这样的情况. 在查阅了luminary Micro的Errata和他的论坛以后, 也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类似问题?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啊!终于等到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倒霉蛋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23562-1-1.html

楼主:
楼上介绍的是初步发现问题的情况, 我们继续对板子进行测试发现, 当温度正常时, 晶振两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6MHz振荡, 但对芯片涂上酒精, 并用风扇吹一吹, 再去测量晶振两端就没有振荡了, 但两端分别有0.6v和2v左右电压, 这时候用热风枪对着芯片吹一下(不用1秒), 晶振两端立刻产生6MHz振荡. 这时芯片复位后, 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以上发现芯片对温度似乎特别敏感。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B:
有这种问题,没有发现~~~

网友C:
只要更换新的芯片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D:
“1439(A2版本)在使用的30片中也发现4片这样的情况”我也买过一些没发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E:
我用的LM3S1751,也发现了不少上电不能复位的情况,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没分许出原因。但是并没有像楼主那样维持电源几分钟,也没有用热风机吹,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和温度有关。
但是,确实有大约10%左右回经常性的上电不能复位,但是很奇怪,也不是每次上电都不能复位,反复弄几次,也可以正常工作。

请高手指教

网友F(2011-02-26):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F:
LM3S系列的处理器都有这种问题,我用的是LM3S2016,网站上都查不到资料。

网友G:
仅供参考,调整负载电容和晶振两端并一个上兆级别的负载电阻实验,改变振荡条件,这是低功耗不能克服的问题,所以ti的基本对晶振的寄生电容有要求

网友H:
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不过这个问题真是不错,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让大家都受教。

网友I:
这个是芯片的自己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