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01-29):
一,请问Q2处这样连线可以吗?
二,二图中电源信号线这样直角相连可否?
三,三图中的三类电容的符号有什么区别,尤其是第二种符号?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哦!

网友A:
Q2处布线要放在底层,因为上面要装散热器。
这里的直角布线没有问题。
那是一般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的符号而已。

楼主:
那一号电容和二号电容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画法不同而已,前为公制标准画法,后两个为英制标准画法,第一个和第二个等效,都是无极性电容,第三个是极性电容。

楼主:
弱弱的一问,在给PCB布线的时候,需要添加一个新的网络标号,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A:
弱弱的一问,在给PCB布线的时候,需要添加一个新的网络标号,不知道如何操作?
引用 楼主:

在原理图中加入相应的连接,然后更新对应的PCB,这是正规的做法。当然也可以在PCB上直接操作,但不建议。具体操作方法要看相应的软件。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
目前图1中画法我经常采用
图2中我使用的方法是
在直角处加一个FILL区
设想它作为类似IC PIN脚的连接
不知这样可否?
图3 CHUNYANG老大说的对

楼主:
在PCB上直接操作,HWM大哥,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A:
不同的布线软件各有不同。通常是通过加一条无网络标号的线,然后改变线的网络属性形成新的一个网络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