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中片外RAM地址的设置疑问

楼主(2010-01-29):
硬件:AT89S52+spc3+62256,Keil设置如图所示,如果设置如上图,则程序根本不运行,如果将红色圈起来的部分(spc3内部的RAM)去掉,只留下我自己外扩的62256的RAM则程序可以运行,不知什么原因,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片上的XRAM一般都有一个寄存器位来控制的,需要使能了才能使用XRAM。仔细找找头文件或者手册,肯定有相关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