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CY8C24533是有4个数字模块(2个DBB和2个DCB),可我用了3个数字模块之后,为什么就加不上了呢!我用一个16位的定时器(2个DBB),一个Digbuf(1个DCB),我还想用一个8位的定时器,可怎么也加不了!

网友A:
我帮你试了一下,可以place呀,你再试试

楼主:
我又试了,在我同事的那里就可以,但我和我另外的一个同事就不可以,我怀疑是不是这个软件没装好! 我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呵呵,你用的哪个版本?和你们同事(可以的那个同事)是一个版本吗?
另外,添加不上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楼主:
打开了就是这样的,DCB0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wdz29/%E6%A1%8C%E9%9D%A2/a.jpg2是不可用的!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头一次见,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试一下其他的型号,也是4个数字模块的,看看是不是DCB02也不可用,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designer版本问题或者designer和你的系统兼容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到CY,就是在他们网站上建一个case,要是你不会建,可以参考以前的老帖:Cypress技术支持的新途径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8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