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单稳态触发简单问题

楼主(2010-01-29):
TR不是接地应该一直等于0呀?为什么说>1/3Ucc呢?

网友A:
讨厌555!

你再看看555的内部电路吧.

网友B:
按键按下后又弹开了,TR就是UCC了。

楼主:
没说他弹开呀?如果弹开我知道的。还有没有其他解释呢?

网友A:
哦,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

你是觉得按一下S,就应该是TR低电位了.

然后说那段解释为何说>1/3VCC?

<<那段解释是松手后的电路工作过程解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