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我按照这样的次序绕制变压器可以不?

楼主(2010-01-29):
斑竹, 我设计的一个变压器副边两组不同的输出,分别为副边A和B,按照以下两种绕制工艺,不知道那种方法更好呢?请指点!
都是按照从内到外的顺序:
1.原边+副边A+副边B
2.副边A+原边+副边B
谢谢

网友A:
后一种绕法漏感可能较小,但交叉调整率可能较差。
还可以考虑
1/2原边+副边A+副边B+1/2原边。

网友B:
不太同意maychang版主[后一种绕法漏感可能较小]的说法。
同意[1/2原边+副边A+副边B+1/2原边]方案。

网友C:
漏感是相对的,漏感的大小也要看两个次级的工作情况,如果两个次级同时工作,而且输出功率一样大,则漏感会小;如果只有一个在工作,那么漏感并不见得小。

网友A:
3楼:
按照从内到外的顺序:
1.原边+副边A+副边B
2.副边A+原边+副边B
第1种绕法,原边到B距离远(隔着A),故原边到B的漏感必比第2种绕法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同意maychang说的后一种绕法漏感小的说法,只要工艺上能控制好,两种绕法其实漏感是差不多的,只是第一种的交叉调整率会差点而已。建议使用三明治绕法,可能的话可以将副边两组进行并绕,这样才能更有效的减少漏感及改善交叉调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