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钩针有这样东西吗

楼主(2010-01-29):
(无正文)

网友A:
那是测量用的。ISP则PCB上画个插座引出。

网友B:
也有很多用测试针编程的。我见过海尔的遥控器就是这么做的。板子上留几个测试点就行。

网友C:
用顶针吧,那种级别的钩针估计你会买的很心痛……

网友D:
一般是在画PCB的时候,将烧写用的引脚引出来,做成一个排线的接口,或是单独引出焊点,PCB做好后,要烧程序的时候,用排线或是用制作的测试架(就是用的探针)连接进行烧写,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E:
设计时应该预留ISP位,用类似示波器探头的带钩线只能应急,不能在产品中采用,效率和可靠性都太低了,产品设计多采用压力式测试针(上面有人提到的顶针也是这个)、接插件来做ISP电气连接。

网友F:
常州市艾迈斯电子有限公司 CHANGZHOU AMASS ELECTRONICS CO. LTD.
http://www.amassmodel.com/cn/index.asp
供应信息分类

公司相册

  供应测试钩,测试钩针,表笔
  • [

供应测试钩,测试钩针,表笔

  • 1000-5000个:3.00元/个
    5001-10000个:2.00元/个
    10001-50000个:1.50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