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大家好,请问时序在单片机设计电路与编程里起到什么作用。谢谢,初学者我是一点都不懂

网友A:
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B:
是基准,是条件,是标准

网友C:
恩 做什么事都要有个规范和标准

网友D:
时序就是:时间顺序
就像作息时间表:8点上班,12点下班,,,,
是对时间顺序(什么时间该是什么状态)的一种严格的规定...

楼主:
哦,谢谢,各位前辈赐教,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在编程和电路设计时,不同的时序下也不同啊。

网友A:
“时序”是“事件”发生的序列。撇开相对论,原则上事件发生的时序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如果你要设计一个系统,得先要聆听且理解别人的时序要求(包括你要利用别人设计好的资源)。然后规划你自己的设计,以满足系统所需的要求。对于不同事件的发生过程,其时序当然不尽相同,设计出来的相应系统自然也不相同。

网友E:
还是举个例子吧,如果你和IIC,SPI器件或者FLASH器件接口,编程时你就会知道离不开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