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T6 Z版使用IAR 5.4,是否会出现JLINK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情况这样:
买了STM32F103RBT6芯片(以前用STM32F103VET6),板子都焊好后,前两天调试,模拟的IIC、液晶部分、蜂鸣器调试完毕,在调试的时候IAR 5.4提示芯片版本老,和IAR不兼容,也没管,继续调试,除了芯片启动慢也没出什么问题。今天调试步进电机部分,开了TIM2输出脉冲信号,第一次连接,正常,可以输出方波信号;继续修改程序,然后就连接不上了。断电,重启都连不上。通过JLINK FLASH,能CONNECT上,但一擦除,就断开连接,再也连接不上了。最后换了一块芯片,第一次能连接上,也可以下载程序,但是运行不起来;在断电,连接,就连不上了。
想问大家一下,是否碰上过这个情况,是否是因为他们不兼容引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我的博客,肯定是这里面说的问题: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楼主:
谢谢香版主的支持
晚上回去调试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B:
看过博客了,受益不少

网友C:
又是这个问题

楼主:
恩那恩啊
确实如香版主所言
受教了

楼主:
:P
结案给分啦。第一次发帖,没注意
刚开始定的分不够
:loveliness:

网友D(2011-07-16):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看了香主的博客后才解决的

网友E:
香主的博客的确有很多好东西

网友F:
常去看香主的博客,收获还是不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