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422设备通信不上

楼主(2010-01-29):
我用sp3493芯片组成的422通信网络,单独的一个设备发送通
信正常,为什么两个以上的设备(地址码不同)同时挂在总线
上时,就都不能通信或者有一个从设备可以发送,另一个就不
行?请大家指教!
给AB上的上下拉电阻去掉,以及AB ZY间的匹配电阻去掉连两个及以上422设备同时在总线上,通信与上述现象一样。

网友A:
这是电平竞争的结果,接口芯片选择不对,主机侧可用不带发射使能的422芯片如楼主所用的,从机侧必须使用带使能的型号,平时要关闭发射,需要时单点选通,否则必然发生电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