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个max232的接法,哪个是正确的?

楼主(2010-01-29):
手头两份DataSheet,把我搞晕了,我一直按C接VCC的接法接的.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A:
一样,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max232-2.jpg不能工作,有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3楼:
那是MAXIM公司datasheet上的接法,有什么问题不能工作?

网友C:
有些两个电路都可以工作,有些不行,这跟IC内部电荷泵电路的设计相关,而232接口芯片非常繁杂,假货众多,若不能按原厂Datasheet中要求的电路设计就只能靠实验决定,我就遇到过一个客户提供的232假货芯片在MAXIM标准电路下无法工作的案例。

楼主:
重新搭板试过了,都可以工作,但是输出电压略有不同,可惜手头的两块都是假货,改天试试原装的.
2楼5楼都是对的.

网友D:
两个图都可以!不过第二个图的C3要反过来更好一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二种方法!用了很久了!

网友D:
看错!C3不用反过来!不好意思!

网友E:
我在实际应用中
图2不能正常工作
我采用的电容都是无极性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都按照图1的方式连接的
目前工作正常

网友F:
我不用232,我用202。104独石,无极性。

网友G:
图2 没见过这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