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各位大虾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0-01-29):
我要用3.7V1800mA锂电池带一个发热负载。负载的阻值为8欧。我想做一个电路将电池的输出电流限制在600mA左右。同时希望在正常工作时指示灯常亮。当电压低于2.8V时指示灯能闪烁提醒该充电了。此工作电路最好能工作8小时以上。
拜托大哥帮忙设计一个啊。

网友A:
3.7V的电池,负载8欧,电流为462.5mA,为什么要限流到600mA?
1800mAH的电池,放电电流462mA,只能支持3.89小时,怎么可能工作8小时?
电压低到2.8V时闪烁,这个倒是容易。

楼主:
因为电流太小我的负载发热量达不到要求啊。

楼主:
大个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啊

楼主:
那大哥你能帮忙设计一个600MA 的限流电路吗?带电源指示的。

网友B:
过流、过放保护倒是有这个必要,
理论上,1800maH / 8H = 225mA...

网友C:
单节锂电池要在8欧负载下输出600mA需要先用开关电源升压,而且该电池在如此负载下根本无法工作8小时以上,楼主应该自己先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突破物理定律的设计,你得去问问上帝他老人家,看你是否有那个面子。

楼主:
这个我到是知道的啊。只是我看到了一款产品。它就是这么标的啊

楼主:
我感到有些不可思意所以问问。那 高用6000MA的那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不过电路图我设计不太出来啊。

网友C:
标的你就信?怎么不自己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