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设计方面的人帮忙,小弟先谢过啦!

楼主(2010-01-29):
小弟想设计个比例电磁阀的驱动电路,大侠帮帮忙!
说下我的要求:
                     我想将单片机输出的0~5V电压放大到7~20V用来驱动比例电磁阀,比例电磁阀的最大功耗是2W,最大电流为300MA 最小电流为100MA 工作电压为24V!
小弟是个菜鸟 希望大侠们帮忙!!!小弟先谢了

网友A:
一支三极管即可。
单片机口可能需要上拉电阻,是否需要与单片机型号有关。
此帖转模拟版面。

楼主:
我用的是PICf917 通过输出的PWM信号实现控制的,用三极管很难做到的,有没有什么开关电源的芯片呢?大侠们帮忙啊

网友B:
比例阀用电流来决定开度,控制可以采用模拟法或PWM法,前者比较复杂,用MCU控制还需DA及比例放大器,PWM法是开关控制,非常适合MCU系统实现,若MCU具有强上拉输出的话,小型阀确实只用一个晶体管驱动即可,一般MCU还是需要加一级驱动的。

网友C:
如4楼所说,比例阀用电流来决定开度 ,驱动比例阀要用横流源,PWM的占空比就是电流大小。
开关电源芯片是不能用的,比例阀的震颤信号频率只有100~1K。
还要设计过死区算法

楼主:
真的很感谢各位,我这次就采用PWM控制了,先前我也考虑用这个,但是领导说PWM输出的电压不稳定,我也没弄懂到底是怎么个不 稳定法?还有我们现在用的比例电磁阀所能承受的流量太小了(2940比例电磁阀 日本的),大侠们有用过相关比例电磁阀的给小弟推荐下!真的很感谢你们!很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