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TM32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0-01-29):
最近读STM32手册定时器部分,
The auto-reload register is preloaded. Writing to or reading from the auto-reload register accesses the preload register. The content of the preload register are transferred into the shadow register permanently or at each update event (UEV), depending on the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bit (ARPE) in TIMx_CR1 register.
在这其中提到三个寄存器不知是何关系?
auto-reload register
preload register
shadow register

网友A:
仔细看图
Figure 106 & 107 (参考手册,版本9)
比较即可得出结论。

网友B:
再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C:
STM32定时器的预装载寄存器与影子寄存器之间的关系

在你看到这句话之前,有一张定时器的框图,下面是这张图的局部,图中黄色框所示的就是auto-reload register,在下面的第14.3.2节"Counter Modes"就解释了auto-reload register的用法。

可以参考STM32参考手册(RM0008)第10版:
英文: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
中译文: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images/STM32_RM_CH_V10_1.pdf

在图中可以看到auto-reload register这个框有一个阴影,有些其它寄存器也有用阴影表示,如我用蓝色标出的Capture/Compare寄存器;有阴影的寄存器,表示在物理上这个寄存器有2个寄存器,一个是程序员可以写入或读出的寄存器,称为preload register,另一个是程序员看不见的、但在操作中真正起作用的寄存器,称为shadow register(影子寄存器);正如你抄录出来的那段所说,根据TIMx_CR1寄存器中APRE位的设置,preload register的内容可以随时传送到shadow register,即两者是连通的(permanently),或者在每一次更新事件(UEV)时才把preload register的内容传送到shadow register。

楼主:
版主,是不是就是说auto-reload 其实就是preload 和shadow register两部分组成,而auto-reload是它们的总称,是泛指!
因后面的说明都是preload register所以就还以为有个auto-reload register
再问下:
这个shadow register和cnt regsiter可以理解为直连的,或是说在cnt register 和preload register 之间有个缓冲,这个缓冲就是所谓的影子寄存器,而它和cnt是永远保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