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和RS232转换时数据流向的控制

楼主(2010-01-29):
项目上用到485线到232线的数据转换,其中用到一个数据流向自动控制技术,这是个什么技术,有人做过类似的吗?
本人刚做这个,不懂,有高人,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数据从232发往485时,485接口自动转换成发送态,反之则为接收态,用232的数据输出取反控制485的收发切换即可,同时总线做一下静态偏置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说的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关键还是我自己再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