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0.1mV至5mV的电压放大200倍,用什么运放?

楼主(2010-01-29):
我现在要做个称量人体重的电子称,(功能跟现在市场上的有区别的).
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0.1mV至5mV的直流电压,为了单片机可以采集得到,我想把这个电压放大200,然后才用STC单片机的AD来采集.
请问用什么放大器可在达到要求?
谢谢!!

网友A:
桥式电路放大可以用仪表运放

楼主:
称重传感器的内部结构是不是桥式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知道它是输出mV级的电压.

网友B:
常规运放即可,如TL074、084、NE5532、5534、OP07……甚至用LM324都可以,信号微弱端稍差一点而已,但楼主的精度要求不会很高,人体体重也有个范围。关于电路具体形式,用4运放接成仪表放大器确实比较合适。

网友C:
要看电路设计,可能你外围元件的精度都会影响到测量误差

网友D:
去买一个体重计拆了,就发现你这么搞划不来,成本太高.

楼主:
哈哈!!
谢谢各位.现在这个体重计是客户拿过来的.我没叫他买就已经... ...!!

请问,chunyang 用4运放接成仪表放大器是怎样设计的.可以介绍些资料看看吗?或者说说具体的方法.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E:
仪表运放通常是接成3运放吧,为了降低成本设计成双运放的,不过这样动态CMRR会受到影响。

楼主:
这样行不行?
谢谢!!

网友F:
毫无必要。
单端信号,一个运放就够了。
缺的是限制带宽的措施。称重信号不可能变化得非常快,限制带宽有利于降低噪声,也有利于稳定工作。

楼主:
谢谢!
请问: maychang
"限制带宽的措施"是什么意思?

网友G:
上面的设计几乎没用.

1, OP07最高失调电压0.25毫伏, 满度误差5%, 半满度误差10%, 1/4满度误差20%

2, OP07不是单电源运放, 输入到不了0

3, OP07输入偏流失调最大8纳安, 如果信号源阻抗20K欧, 产生误差0.16毫伏,

4, 源输出是单端还是差分, 要确认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增益300,带宽现在决定于运放的性能,限制带宽就是还要加滤波什么的东东

网友A:
OP07的失调不影响线性度,最后精度也不是这么算的,要通过标定.
失调有点大,但对体重计的精度要求足够了
用2级反比例放大和偏置就行了

网友I:
建议楼主说明一下要求达到的精度 线性度 成本要求等参数,否则没有办法帮你选择。
如果要求很低,5毛钱的OP07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如果要求极高,100多元的INA101恐怕也满足不了要求。
典型的称重传感器内部多是电桥结构,输出差分信号,需要仪表放大器放大,典型仪放 AD62X。

称重电路我以前曾经给一个老板做过,当时用一个5Kg的称重传感器,可以准确称出0.1g的重量,这个结果还算是不错的。

另外, To 14楼,Vos Ib本身不是问题,可以通过系统标定消除,只要他们的温漂和时漂小就可以了。谁说双电源运放OP07输入到不了0??????

网友A:
0.1g是指分辨率还是精度?
如果是精度那确实很牛啊,百万分之20?
分辨率的话也很不错了,16位左右

网友G:
17搂:“谁说双电源运放OP07输入到不了0??????”

看搂主的电路图中,op07画的是单电源供电,他的电路输入能到地吗?

"5Kg的称重传感器,可以准确称出0.1g的重量" 意味着这个传感器本身的误差远小于0.1g; 由“准确称出0.1g”暂且推定感器本身的误差小于0.005g( 0.1g
时相对误差5%), 那么传感器的5Kg满量程误差高达1ppm.

这个传感器真的很棒!

彭建学  上海

0.002%

网友I:
回复 网友A:

0.1g指的是精度,分辨率能够达到0.01g,当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出来的,用了BB的仪表放大器和LT的24位AD转换器.如果用16位AD,能够达到13-14位的实际精度就已经非常理想了,要完全达到16位,太难了.
做完了,发现一个问题:成本高了,老板不肯用.发现别人用的方案是台湾的一个芯片,好像是富晶,只要一个芯片,滤波 放大 AD转换全搞定,性能稍差一些,但便宜很多.唉,国人要的是便宜的东西,不是性能好的东西,中国现在全国一片山寨.

网友J:
oldcat8999是牛人啊

网友A:
电气上分辨率16位不算高,但传感器核心16位以上的分辨率牛了,成本全在传感器上

17楼,传感器本身精度并不需要1ppm,对传感器来说,线性度是最重要的指标。精度要配合仪表,最后靠标定。其线性度满足10pmm就很好了,先不考虑温度漂移。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哦,果然是这样,我刚才没有仔细看。楼主的单电源供电确实不能输出0,我用 OP07 OP27从来都是双电源的。
关于传感器的问题,传感器本身是做不到1ppm的精度和线性度的,当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多点标定,将标定结果记录在EEPROM中,然后每两点之间分段线性化,这样达到0.1克的精度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的问题见楼上,温漂是个大问题,一直也没有解决。

网友A:
用的非线性补偿方法,不过传感器线性度也不会太差

网友K:
建议你使用INA125芯片,你去下载看看

网友L:
压力传感器都直接接24位AD,还要什么运放?

网友A:
压力传感器都直接接24位AD,还要什么运放?
引用 网友L:

直接AD出来的有效分辨率不高.

网友M:
放大200倍,我认为OP07足够胜任了,但是要双电源供电。
至于失调电压不是问题,只要温度稳定性好就可以了。
其它可以校准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I:
请教一下,为什么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不能输出0呢?

网友N:
回复 网友G:

请问象这种弱信号的放大。运放的供电的纹波要控制到多少mV啊?谢谢

网友O:
能够和前端传感器匹配的就可以了,  又不是非常高的要求。

网友P:
回复 网友I:
请教一下,为什么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不能输出0呢?
引用 网友N:

OP07不属于轨对轨输出的运放
轨对轨输出的运放在轻负载下可以做到和电源轨差距几个mV

网友Q:
33# zouxh1229 请问匹配是什么意思? 就是传感器的输出电阻跟运放的输入电阻匹配吗?

网友R:
去买一个,看一看。

网友S(2011-06-22):
楼主没有交待用什么传感器(等效电路),是否存在共模电压,讨论不出实际结果。

网友D:
用台湾的芯片不合适,楼主的要求只能用鬼佬的芯片.
有对应的型号,自己找找.好不好买就不知道了.

网友T:
我感觉,这个还是得看要求,如果要求分辨率比较高的话,就要慎重选择了。要求不高的话,普通的运放就可以。提个醒:如果满量程是100kg/5mV,那么也就说需要满足1kg的分辨率的时候,噪声不能低于5mV/100=50uV,只要运放在你的带宽范围内噪声小于50uV就差不太多,当然我只是考虑的分辨率,如果再提到精度的话,那么还得考虑失调电压失调电流等因素来选择

网友U:
回复 楼主:
你的错误
R2应该等于20K才行。

网友U:
另外运放采用高精度,高输入阻抗的。AD620其实就不错的

网友V:
很多运放都可以

网友W(2012-03-02):
AD620,好贴一定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