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周期问题

楼主(2010-01-29):
PWM, pic, ic, IO, os
我用PIC16F72的PWM驱动蜂鸣器,想把频率调低一点,但是最多只能把周期做到255us,公式如下:PWM Period = [(PR2) + 1] • 4 • TOSC •
(TMR2 Prescale Value)
请问如何输出周期300或400us的PWM?

网友A:
降低OSC的频率或者提高TIMER的后分频比

楼主:
公式中用到得是预分频,请问Postscale如何计算?

楼主:
而且我改变PR2的值后占空比都变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公式中用到得是预分频,请问Postscale如何计算?
引用 楼主:

多谢更正,确实记混了,不是后分频,后分频决定是TIMER的中断,对PWM没有周期没有影响,需要调整的预分频比例,一般可调整的范围为1:1、1:4、1:16,具体请见T2CON这个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A:
而且我改变PR2的值后占空比都变了,这是怎么回事?
引用 楼主:

占空比是通过调整CCPRxL和CCPxCON这两个寄存器来实现的。

具体请看对应型号的DATASHEET 。

楼主:
多谢更正,确实记混了,不是后分频,后分频决定是TIMER的中断,对PWM没有周期没有影响,需要调整的预分频比例,一般可调整的范围为1:1、1:4、1:16,具体请见T2CON这个寄存器的设置。 ...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表面上看预分频比例是1:4,但带入公式是4:1

网友B(2015-05-15):
引用 楼主:
而且我改变PR2的值后占空比都变了,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pr2是周期寄存器。周期都改了,占空比能不改吗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学习PIC16F1823,控制LED亮度,如何控制PWM,程序怎么做???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