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mcu的io控制电源输出的电源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0-01-29):
可以用mcu的io控制电源输出的电源芯片有哪些? 我现在做gprs模块,用io控制gprs的停上点,请问有什么样的电源芯片可以实现此要求?

网友A:
太多了。
应该根据你的电源选择。
猜测你不过是要控制一个直流供电的模块,电源只需要控制“有”和“无”。对这样的控制,一个P沟MOS管即可。

网友B:
你说的是带CE端的稳压IC吧。XC6221,输出电流最大200mA左右

网友C:
搜“带使能端的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