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BSP是啥玩意?

楼主(2010-01-29):
菜鸟问:BSP是啥玩意?

网友A:
百度出来的:
[编辑本段]板级支持包(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板级支持包(board support package),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中驱动层程序之间的一层,一般认为它属于操作系统一部分,主要是实现对操作系统的支持,为上层的驱动程序提供访问硬件设备寄存器的函数包,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与硬件主板。在嵌入式系统软件的组成中,就有BSP。BSP是相对于操作系统而言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对应于不同定义形式的BSP,例如VxWorks的BSP和Linux的BSP相对于某一CPU来说尽管实现的功能一样,可是写法和接口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写BSP一定要按照该系统BSP的定义形式来写(BSP的编程过程大多数是在某一个成型的BSP模板上进行修改)。这样才能与上层OS保持正确的接口,良好的支持上层OS。

:L

楼主:
知道了,貌似是叫做板级支持包

网友B:
board support package

呵呵,其实就是 板子的底层驱动源码。

网友C:
我知道是叫位流控制器

楼主:
交叉编译器和u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