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码转换16进制数

楼主(2010-01-29):
各位,请帮忙,
     将ACS码转换为16进制数,ACS码放在累加器A中,结果放在B中。
     为什么将ACS码减30H或37H就可获得对应的16进制数。

网友A:
这个要看看ASCII表和16禁止的对应关系。

网友B:
差不多,好像还应该考虑小写英文a-f。
不过你的问题可以表达的更清楚一点:
把ASCII码'0'-'9','A'-'F'转换为16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