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检测原理或现成电路

楼主(2010-01-29):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回路中串联一个电阻,检测电阻上的电压。

楼主:
是交流电,能直接检测么
是用单片机检测的

网友A:
交流当然也可以检测,如果AD是单极性,加个绝对值电路。

要成本低、测量准确,方法的选择应该根据具体电路,相信你的1-10uA不会是直接产生,那么测量的方法可能有很多。

楼主:
这1-10uA是变压器给的,我串了一个200欧的电阻,作为采样电阻,然后整流出来后,再测量一直为零.AVR单片机能直接从这电阻上读取模拟量么,AD转换没见过读取交流值的,四楼的好心人,给我个清淅一点的思路,在这里我先谢谢你了.

网友A:
5楼:
我在4楼说过:“如果AD是单极性,加个绝对值电路”,好像你没有看见。
10uA电流在200欧电阻上压降为2mV,你的单片机内部AD是10位,2mV还不够一位。不放大怎么测量?

“这1-10uA是变压器给的”,频率多少?变压器变比多少?为何不在变压器初级测量?

楼主:
频率是50Hz,初级是市电220V交流电,没法测量,因为变压器出来有6个电压档,分为50V,按25V递增的.

网友A:
既然电压有数十V之高,取样电阻上降掉一伏半伏大概可以接受。
那么取样电阻可以用到50k,10uA电流在其上压降0.5V,或是取样电阻25k,压降0.25V。然后用个双运放构成绝对值电路,同时放大到你的AD容易转换的电压,例如2.5V。
AVR单片机测量50Hz,足够快,完全可以测量有效值。

楼主:
嗯,好的,谢谢你,我这就去试试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