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200V的MOS管,内阻最好在15毫欧内

楼主(2010-01-29):
如题,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N沟还是P沟道也不说清,自已去下面找吧,用排序方法找

网友B:
200V要15毫欧,不便宜吧.

网友B:
200V要15毫欧,不便宜吧.
引用 网友B:

建议上vishay或onsemi网站看.
tyw大哥提供型号的大部分是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