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如何让变量保存在lpc2148的flash中

楼主(2010-01-29):
我有一个参数需要断电保护,系统硬件设计的时候,没有提供其他的断电保护存储器。所以就想到了放在芯片自带的flash中。可是程序怎么写呢?那位大虾能告诉我?:loveliness:

网友A:
那就直接写到flash中啊,如果你有eeprom,也可以写到eeprom中

楼主:
我没有eeprom.就是不知道怎么往2148的flash中写,所以才问啊

楼主:
知道了,有IAP功能。

网友B:
当然只能IAP功能了,不过你这样使用IAP有点夸张了,要考虑使用寿命

网友C:
用jtag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