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U656标准的疑问?

楼主(2010-01-29):
在ITU656标准的文档中,并没有看到该标准是否支持逐行信号。而TW8811和TW8816芯片的介绍中,提到可以支持隔行和逐行的ITU656格式。“Interlaced and progressive ITU 656 inputs are supported.”,有哪位同行知道这一点,帮助确认一下ITU656是否支持逐行信号?

网友A:
没有见过;
一般的PAL, NTSC制式的模拟信号本身就是隔行扫描的,所以这些信号经过tv decoder转换之后,输出的就是隔行的数字信号。

网友B:
支持,对应的timing不一样!但都是10bit 内同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