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画地为牢我们就有了思维的盲点

楼主(2010-01-29):
高级语言编这样一个简单程:ZINYIN这样变态的人一定不喜欢高级语言,但近来也在恶补!最近指导了很多孩子参赛!
其中有这样个例子,要交替(10个周期)发送40K脉冲的超声波!不发送的时候要关闭发送以节约能源!

作业都无一例外的是两个IF 循环,能用一个解决吗?!

楼主:
声明ZENYIN对C语言很差!但对汇编语言是超一流!

楼主:
发此贴的意思是低级语言要有高级语言的和谐(所以ZINYIN正恶补)
高级语言要有低级语言的面向,这样才有高级语言的易用后的继续前行----到精!

网友A:
高级语言编这样一个简单程:ZINYIN这样变态的人一定不喜欢高级语言,但近来也在恶补!最近指导了很多孩子参赛!
其中有这样个例子,要交替(10个周期)发送40K脉冲的超声波!不发送的时候要关闭发送以节约能源!

作 ...
引用 楼主:

呵呵,最近正好弄了一下超声波测距,10个脉冲波只是大概的拉,没必要非得那么精确,呵呵,9个或者11个都没什么大问题,直接用PWM输出40K的频率250us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软件操作IO口实现把?!

网友A:
呵呵,俺现在是40KHZ的PWM,PIC的TIMER2给PWM做时基正好有一个后分频器,可以设置产生10个脉冲输出后送出一个中断,呵呵,中断中把这个PWM关闭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麻烦。

楼主:
yewuyi,好思路!握手!:handshake

网友B:
ZINYIN和ZENYIN 是一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