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大范围可调电源解决方案建议

楼主(2010-01-29):
各位大侠,本人现在有这么一个项目正在前期构思中,要做一个隔离的AC-DC模块,300W左右,要可以和MCU的数字信号接口,控制输出电压、电流。可调电压范围100v-200v,精度不需太高。因为功率不算大,不能承受太高的成本。
     我的目前的理解是:
     传统的模拟PWM电源控制器多半是为固定输出设计,很难和MCU接口做可调应用。而现有的数字电源控制器多半是专用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或者干脆用通用DSP,属于比较高端的运用。也不怎么适合。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或者指出我的思路误区。

网友A:
输出电压范围如果只需要变化2倍还是很容易做到的,传统的PWM控制芯片即可,不必什么特殊设计。
可以用普通单片机接收控制指令,单片机通过控制基准电压来控制整个开关电源。

网友B:
输出是可以更宽范围调节的,100-200V并不是太难,你这个,用错相反激比较恰当。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了,两位名声的都是如**灌耳的(不是拍那个啥啊,呵呵)。
   maychang 的建议很有道理,我也考虑到过,就用传统的模拟控制IC,通过mcu数字信号调整比较端基准来调节Vout。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发指令的MCU肯定要和电源模块隔离,但是隔离传送模拟信号(基准电压设定)是一个不太好办的事情。二来,模拟控制电源的信号的参数不好把握,估计那误差比较端的调制是个难题。况且我本人的模拟水平很不过关,所以我本人比较倾向于数字控制环路。主要是有一下几个考虑:
     1.数字控制的核心多半是通用或者专用MCU、dsp,肯定容易接受上位的控制MCU发出的电源参数设定指令
    2 数字控制在应用中可通过软件重复配置。适用范围广,我的这个项目本身针对的并不是某个具体客户而是公司其他产品用到的电源。
   3、模块的另外一个设计目标就是要可以并联扩容,数字方式对这个的实现应该容易些。
   4、数字电源本身也是电源未来的发展方向。
至于pwerants提出的拓扑方面的建议,我正在考虑,基本上是用单管反激了,因为模块的功率不算太大。
  基于这些考虑,我目前是想用低档的通用dsp来组建,或者看能否发现其他物美价廉的数字电源控制IC。
  你们觉得呢?

网友A:
所谓数字电源,是指MCU或DSP直接控制脉冲宽度的开关电源。以现有的技术水平,当然可以做得到。但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故并不普及。
你说的4点理由,前3点用普通廉价的MCU控制电压基准的方式同样可以做到,并不麻烦。第4点则很难说数字电源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你提出的问题,第一个根本不是问题,不必隔离传送模拟信号,只需要隔离上位机送过来的数字信号(通常是异步串行信号)。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C:
用两级来完成,前级BUCK,后级逆变,可以做到0-100%。大功率后级用LLC。